如何避免布线时引入的噪声?

楼主(2022-11-22):
如何避免布线时引入的噪声?

网友:
    想避免是做不到的,可以通过加大相邻间距、添加屏蔽保护措施等方式来降低

网友:
    数字地与模拟地要单点接地,否则数字地回流会流过模拟地对模拟电路造成干扰。

网友:
首先需要有低噪声的电源。干净的地和干净的电源是同样重要的

网友:
    高频PCB板中,较重要的一类干扰便是电源噪声。电源本身所固有的阻抗所导致的分布噪声。高频电路中,电源噪声对高频信号影响较大。电源线耦合。共模场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