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able comms channel view 和 semihostin 项为不可激活状态

楼主(2022-11-22):
在实验原代码进行 ucos 移植时,在按照原设置处理器的仿真器模式时 enable comms channel view 和 semihostin 项为不可激活状态。为什么?

网友:
在一些仿真器上使能了它们会影响 swi 异常处理程序。

网友:
中断的目的。一,通过中断可以提高CPU效率。二是,可以维护系统正常运行。

网友:
如果不能激活,需要看看JTAG的接口是不是都接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