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POE开关电源适配器输出短路时IC电压应力高如何改善

楼主(2022-11-22):
48VPOE开关电源适配器测试电压应力,开机及正常工作电压应力没有问题,测试输出短路时IC电压应力峰值高达700V,IC内置MOS耐压650V,试了不同IC也是有这种情况,怎样才能把短路电压应力降低一些?附:短路时电压应力图

网友:
电源在输出短路时一般都是关闭脉冲或超低脉冲等电路恢复,从这些波形上看关闭电路未起作用,要从反馈电路和限流电路着手解决

网友:
可以在电路中加一个保险丝,这样最能够控制和保护电路,其他的都不会那么真正地起到电路短路的时候保护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