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MTK的TD-SCDMA的校准模板?

楼主(2022-11-22):
现在需要校准TD,可能模板有问题,ATE初始化不成功能。
谁有模板,麻烦上传一下。

网友A:
提示的什么错误?发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的什么错误?发张图片

报这个错。

网友:
仪器没选对吧,GSM部分选择的是8960,TD选的是CTP3110

网友:
高精密12档衰减器实现了对信号幅值的设置,可程控8档截频滤波器根据动态校准信号的频率对DAC产生的动态模拟信号进行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