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转换的算法问题

楼主(2022-11-22):
程序中的移位或运算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低位只有三位?数据采集、转换、输出的算法过程是什么?
哪位大声能给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这个要结合硬件看的吧 !

网友:
你定义AD为左对齐,所以末尾只有3位了

网友:
你需要看你用的多少位的AD

网友:
根据AD的位数,写程序,程序右移i或者左移,把数据移进变量,再根据公式计算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