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c 语言常用算法

楼主(2022-11-22):
非常实用的《c语言常用算法程序集》
针对工程中常用的行之有效的算法而编写,其主要内容包括多项式的计算、复数运算、随机数的产生、矩阵运算、矩阵特征值与特征向量的计算、线性代数方程组的求解、非线性方程与方程组的法语解、插值与逼近、数值积分、常微分方程组的求解、数据处理、极值问题的求解、数学变换与滤波、特殊函数的计算、排序和查找。

常用算法程序集(C语言描述)(第三版) 源代码.rar

网友A:
汇编语言的机器代码生成效率高、执行速度快,但可读性却并不强;而C语言的可读性和可移植性却远远超过汇编语言,用C语言开发中大型软件的周期要比用汇编语言短很多,但C语言很难解决高时效性等代码编写的问题,此时便可利用汇编语言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汇编语言的机器代码生成效率高、执行速度快,但可读性却并不强;而C语言的可读性和可移植性却远远超过汇编 ...

C语言调用汇编代码常有两种方法:一是直接在C语言程序中嵌入汇编语句:二是C语言调用汇编语言子程序。

网友:
必须使汇编程序和C程序一样具有明确的边界、参数、返回值和局部变量,必须为汇编语言编写的程序段指定段名并进行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