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面变压器和二极管缩锡

楼主(2022-11-22):
双面无铅喷锡,TOP面变压器和二极管缩锡
生产BOT面无异常,TOP面时,变压器和二极管引脚缩锡虚焊。
锡膏是田村TLF-204-NH(96.5+3.0+0.5)
3:回流炉劲拓十二温区(100/100/130/160/170/175/190/210/230/260/260/255)..

网友:
    二次回流的时候把下温区统一减10度看看

网友:
    钢网多厚,可以加厚钢网试试

网友:
    第8温区的温度在上调5度,应该问题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