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路带不动负载怎么办?

楼主(2022-11-22):
用LM5117芯片和CSD18532KCS MOS场效应管制作了一个输入16V输出5V3A的直流降压的开关电源,空在时可以输出3.5V,可是输出端接上负载后电流却为零电压也为零,各位大神你们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电路,空载3.5就已经有问题了。最好把你的图贴上来

网友:
有没有这部分原理图,芯片本身带负载能力是够的。

网友:
电感,电容加哪里了?连接对吗?

网友:
对着参考电路图好好对一下

网友:
    自查一下LM5117芯片的周边元器件取值,是否是经过计算与演算后选取的数值。这类电源芯片的实际输出与计算值之间会有一定差异的。经验之谈,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