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A仿真RC振荡电路示波器无法产生波形

楼主(2022-11-22):
无法产生正弦波,起振条件也满足啊。
放大倍数是3.4;
选频网络的增益是=0.33;
应该可以产生啊

网友:
是正负反馈搞反了,调试一下吧,波形就能出来了!

网友:
适当控制信号放大强度,有利放大器输出足够的信号来控制信号,要不然比较容易出现不稳定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