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如何预防 PWM 等突变信号对模拟信号产生的干扰

楼主(2022-11-22):
PCB 如何预防 PWM 等突变信号对模拟信号(如运放)产生的干扰,又如何进行测试这种干扰(辐射干扰或传导干扰)的大小?除布局布线需要注意外,有无其他方法来进行抑制(除屏蔽的手段?

网友:
要从运放的几个接口入手,输入端要防止空间耦合干扰和 PCB 串扰(布局改善);电源需要不同容值去耦电容。 测试可以用示波器的探头测试上面说的位置,判断出干扰从何而来。 PWM 信号如果是通过低通滤波变成直流控制电压的话,可以考虑就进做滤波,或者并联对地一个小电容,让 PWM 的波形变圆,减少高频分量

网友(点评):
PWM??并联对地一个小电容??..........會拉平PWM,所以電容要算過, 或隔離 3W.

网友:
一个好的板子的标准是布局合理、功率线功率冗余度足够、高频阻抗匹配、低频走线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