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火线零线切换的元件啊,最好能自动控制的

楼主(2022-11-22):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最近需要用开发板控制一个电路的火线和零线切换,想问下有没有这样的元件。
谢谢啦~~

网友:
可以学习借鉴一下验电笔的原理。

网友:
就是原来的火线转成0线,0线转成火线的功能么?
这个可能要用几组继电器,或是可控硅来交叉操作,还要防止短路,要加上死区

网友:
要实现电机正反转吗?非常简单两个交流接触器就行。

网友:
一个双位继电器就可以完全满足你的要求,2个状态,不动作是零线,继电器吸合后原来的零线自动接触输出火线,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