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62 LAN配置问题

楼主(2022-11-22):
MTK 定义MT6162  LAN5-PCS  LAN6-DCS    LAN7-GSM  LAN8-GSM850,
硬件设计成LAN5-DCS  LAN6-PCS  LAN7-GSM850  LAN8-GSM软件是否能在设置中相应的也交换过来配置?

网友:
之前就有人问,射频天线方面的问题,好像只有发射,没有接收,PA 的逻辑控制都是对的 ,后面好像就是修改了 LAN 配置 弄好的 。

网友:
能改LNA端口更好,现在做2频用以往的SAW,900、1800RX走线交叉了,只能用上下位1800、900的SAW     如果能改  那更好啊

网友:
软件是可以改的,LAN1 3 5 6支持HB, LAN2 4 7 8 支持L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