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6726A晶振不起振问题

楼主(2022-11-22):
各位大神,小弟新使用MSP430F6726A做开发,遇到晶振不起振问题,头疼不已,还请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主要问题:使用32.768kHz晶振接mcu24,25管脚(XIN,XOUT),根据规格书使用12pF的匹配电容,晶振不起振,更换3pF,6pF,9pF,15pF,22pF,30pF,47pF匹配电容还是不起振,询问ti技术人员也没给出具体解决办法,基本上也是从PCB布线,电容匹配方面给分析的,但都已试过,没起作用,由于此款MCU自带晶振,外部晶振不起振会转到内部晶振起振,以下是源码部分从TI官网上弄得:
void  Systerm_Clock_init(void)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PJDIR |= BIT0 | BIT1 | BIT3;                         //ACLK, MCLK, SMCLK set out to pins
   PJSEL |= BIT0 | BIT1 | BIT3;                         //PJ.0,1,3 for debugging purposes.

   // Setup UCS
   // Loop until XT1 fault flag is cleared
   do

      UCSCTL7 &= ~XT1LFOFFG;                            //Clear XT1 fault flags
   } while (UCSCTL7 & XT1LFOFFG);                       //Test XT1 fault flag

   UCSCTL6 &= ~(XT1OFF);                                //XT1 On
   UCSCTL6 |= XCAP_3;                                   //Internal load cap
   __bic_SR_register(SCG0);                             // En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UCSCTL0 = 0x0000;                                    //Set lowest possible DCOx, MODx
   UCSCTL1 = DCORSEL_5;                                 //Select DCO range 16MHz operation
   UCSCTL2 = FLLD_0 + 511;                              //(N + 1) * FLLRef = Fdco=(487 + 1) * 32768 =15990784Hz= 16MHz
   __bic_SR_register(SCG0);                             //En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__delay_cycles(600000);                              //32 x 32 x 16 MHz / 32,768 Hz = 500000 = MCLK cycles for DCO to settle

   UCSCTL4 |= SELA_0+SELS_3+SELM_3;                     //Set ACLK = XT1,SCLK=MCLK=DCOCLK=16M
   UCSCTL6 &= ~(XT1DRIVE_3);                            //XT1 stable, reduce drive strength*/

}
实在不清楚到底哪出问题了,还望使用过此芯片的大神给指导一二。

网友:
看了看例程没问题,再检查一下其他的东西!

网友:
PCB板布线错误。单片机质量有问题。晶振质量有问题。负载电容或匹配电容与晶振不匹配或者电容质量有问题。

网友:
外部晶振是无源晶振,只要电路和电容没问题,就能起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