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灵敏度测试疑问?

楼主(2022-11-22):
接收机灵敏度测试疑问? 测接收机的时候,信号源若是减小的太多,误码率会骤然增到100%,但是若是信号增大很多,测试结果不受影响! 是因为射频芯片处理范围不够吗?

网友:
我最近有接触测试手机。发现最后测灵敏度也会出现误码率100.原因现在还不明。因为重测就会好。而且灵敏度也不是很低。楼主说的信号的强弱是指什么呢?发射功率吗?

网友:
误码率不会是100%的。如果是100%,那就是全对了。

网友:
第一、灵敏度指标一般用最小灵敏度来衡量,指接收机可以接收到信号的最小功率;
第二、如果相同功率下,重新启动一下又可以接收到信号,那么不属于灵敏度问题,属于系统稳定性问题;
第三、增大射频信号功率后,信号信噪比提升,当然能比较好的接收到信号,至于增大的功率上限,取决于你放大器的P-1值,超过该值会引起信号失真,但是如果前级有限幅器的话,可以不考虑上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