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FPC的柔软性,在承受应力时容易断裂,因此需要怎样保护?

楼主(2022-11-22):
由于FPC的柔软性,在承受应力时容易断裂,因此需要怎样保护?

网友:
柔性轮廓外形上内角的最小半径是1.6mm。半径越大可靠性越高,防撕裂能力也越强。 外形转角的地方可增加一条靠近板边的走线,防止FPC被撕裂。

网友:
为了达到更好的柔性,弯曲区域需要选在宽度均匀的区域,尽量避免弯曲区域中FPC宽 度变化、走线密度不均匀。

网友:
在多层FPC设计时,对于产品使用过程中需要经常弯折的区域需要进行气隙分层设计, 尽量使用薄材质PI材料增加FPC柔软度,防止FPC在反复弯折过程中折断。

网友:
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应该在金手指与连接器连接处设计双面胶固定区域,防止弯折过程中金手指与连接器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