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器件应用中的热数据,对散热器进行选择?

楼主(2022-11-22):
如何利用器件应用中的热数据,对散热器进行选择?

网友:
散热器的作用是在发热器件上形成更大的表面积,从而更有效地将热量传递出来并散发到周围环境中。器件散热路径经过改善后可以降低元件接合处的任何温升。

网友:
确定热阻路径。

网友:
需要考虑的是“散热器到环境”热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