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在fpga ——verilog语言 并发过程中对一个变量两次赋值

楼主(2022-11-22):
怎么样在FPGA ——verilog语言 并发过程中对一个变量两次赋值?如: always(....) ......... q<=q+1;...... 第二个always (,,,)........q<=q-1;......
我知道这个是错误的,但是怎么样改正呢应该?

网友:
    //我经常用这一招:将q定义成两个变量,一个是q_W,一个是q_R。
//他俩互异代表真,相同代表假。
always(...)
q_W <= ((q_W ^ q_R) + 1) ^ q_R;
    always(...)
q_R <= ((q_W ^ q_R) - 1) ^ q_W;
//读取改变量q的时候要使用(q_W ^ q_R)。

网友:
    同一个变量不能在多个进程中进行赋值,否则编译器会报错,你可以这样写:
always @(*)
    begin
    if ----
q<=q+1;
    else
    q<=q;
    end

网友:
    找个中间变量,再找个使能信号最后再做个选择

网友:
    可以在同一个always块里面赋值啊。为什么要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