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仿真天线问题请教

楼主(2022-11-22):
    真天线的时候,只有主瓣方向图出来,没有后瓣,请问各位兄弟,是哪儿设置的不对?谢谢。

网友:
    不知你做的是什么样的天线。如果有接地板,CST将接地板视为无限大,向后半平面空间的辐射被屏蔽,得不到后瓣。

网友:
    可以把模板种的边界条件改成open(add space),再仿真就可以看到后瓣,模板中设置成无限大理想电壁和真实情况是有差别的,不过主瓣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