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一种大功率的射频延迟线技术,能够使射频脉冲延迟

楼主(2022-11-22):
    是否有一种大功率的射频延迟线技术,能够使射频脉冲延迟10ms或指定时间。
    射频信号频段在30MHz到300MHz之间,峰值功率大约在5000W左右(50欧阻抗),脉宽5ms以下。

网友:
    这么长,这么低频,直接上AD/DA吧……

网友:
    10ms,大概是3000公里。
如果要纯粹的模拟电路,可以在1500公里外建一个站,把信号发过去,ECHO回来
再直接放大。

网友:
    只要放大不是问题,就把信号衰减到单光子强度,让它在谐振腔里面呆一段时间
    再出来就是了。

网友:
    主要先考虑有没有模拟电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主要是信号延迟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