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神经网络对小样本数据进行扩充(插值)?

楼主(2022-11-22):
    如x=[0;0.179587831207066;0.367026496565260;0.536800785083415;0.695780176643769;0.808635917566241;1];                         已归一化y=[6.47;6.5;7.18;8.55;8.55;10.09;10.48];
只有七组数据,想要对其进行扩充(也可以叫插值);想用神经网络(如RBF)进行扩充,但本人实力有限编码编不出来。求大神给编个代码,万分感谢!扩充个20组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x=[0;0.179587831207066;0.367026496565260;0.536800785083415;0.695780176643769;0.808635917566241;1];
y=[6.47;6.5;7.18;8.55;8.55;10.09;10.48];
xi=0:0.05:1;
    yi=spline(x,y,xi)                           %yi是xi在通过三次样条插值得到的函数值
    ma=spline(x,y)                              %返回的ma是一个结构体,有三次样条函数的系数等参数,具体的可以用语句ma.coefs查询

网友A:
    为什么非得用神经网络进行插值呢?有很多别的方法更好啊,比如三次样条插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非得用神经网络进行插值呢?有很多别的方法更好啊,比如三次样条插值

因为y值是小样本尺寸,数据较少,手册规定到25.4就超标了,现在只有6-11的数值,想通过神经网络进行训练把0-25的数据都涵盖在里边,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分析。我不知道样条插值能不能做到。

网友:
    可以,插值的步长可以自己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