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试验中,雷击浪涌测试时试验通不过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楼主(2022-11-22):
EMC试验中,雷击浪涌测试时试验通不过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试验设备各参数设置正常,可以考虑从产品设计方面存在的问题回答,谢谢!

网友:
    在电源和信号线接口处加一些防雷防浪涌器件。
    防雷防浪涌的器件有如下一些:
压敏电阻
    TVS管(齐纳二极管)
气体放电管
    固体放电管

这些器件具体产品都有自己的参数的,如果你做试验的时候把电压设置很高,而选的器件里面防不了这么高的电压也是没用的。所以看看你选择的器件的参数对不对,受不受得住这么高电压和电流。

网友:
    受两个因素的影响,
一是机箱上的导电不连续点,例如孔洞、缝隙等;
另一个是穿过屏蔽箱的导线,如信号电缆、电源线等。

网友:
    浪涌,线上沟通:1767452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