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11安装allegro15,启动后卡住一直未响应

楼主(2022-11-22):
前提:16.6版本的能装,但因工作需要15.5的版本(安装版跟绿色版都试过了,出现同样的状况)
新电脑是WIN11系统,软件安装过程顺利。软件启动后选好product,接下去就不行了

首先页面至少要两三分钟才出现,
然后页面一直处于未响应的灰色状态;同时,桌面左下的输入法处于禁止状态

任务管理器里看到cpu达到50%以上,甚至100%,进程里有非常多的cdsnameserver以及cdsmsgserver

网搜说是因为不兼容,试过以下几种操作都没怎么成功,求助大神们帮忙看看
第一种:程序右键属性,兼容性中勾选:兼容模式,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简化的颜色模式256色。
第二种:打开输入法设置,进入常规项,底部的兼容性,打开使用以前版本的微软输入法。

---------------------------------------------------------------------------------------------------------------------------------
终于搞定了,反复安装了四五天。太不容易了,分享给有同样困扰的伙伴们

最后用的还是以前xp系统的组合: SPB15.5.1绿色版+SPB16.6安装版
完美共用,两个版本可以同时开。不需要switch
只需要修改SPB15.5.1里的allegro15.5.1.bat,用记事本打开编辑下内容如下:

set CDS_LIC_FILE=D:\SPB_15.5.1\SPB_15.5.1\cadence.lic
set HOME=D:\SPB_15.5.1\SPB_15.5.1
set CDSROOT=D:\SPB_15.5.1\SPB_15.5.1
set CHDL_LIB_INST_DIR=%CDSROOT%
set concept_INST_DIR=%CDSROOT%
set Path=%SystemRoot%\system32;%SystemRoot%;%SystemRoot%\System32\Wbem;%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Capture

//start %CDSROOT%\tools\bin\cdsNameServer.exe
//start %CDSROOT%\tools\bin\cdsMsgServer.exe
start C:\Cadence\SPB_16.6\tools\bin\cdsNameServer.exe
start C:\Cadence\SPB_16.6\tools\bin\cdsMsgServer.exe

start %CDSROOT%\tools\pcb\bin\allegro.exe

红色四行就是增加的内容,其中路径要按实际安装16.6的路径内容修改下。

网友A:
根据现象看,可能不兼容,
电脑系统最好用纯净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现象看,可能不兼容,
电脑系统最好用纯净版

刚买的新电脑呀,要重装系统么,WIN11刚出来没多久吧,有纯净版么?之前有问到说12代的配置,不适合装WIN10嘞

楼主:
终于搞定了,反复安装了四五天。太不容易了,分享给有同样困扰的伙伴们

最后用的还是以前xp系统的组合: SPB15.5.1绿色版+SPB16.6安装版
完美共用,两个版本可以同时开。不需要switch
只需要修改SPB15.5.1里的allegro15.5.1.bat,用记事本打开编辑下内容如下:

set CDS_LIC_FILE=D:\SPB_15.5.1\SPB_15.5.1\cadence.lic
set HOME=D:\SPB_15.5.1\SPB_15.5.1
set CDSROOT=D:\SPB_15.5.1\SPB_15.5.1
set CHDL_LIB_INST_DIR=%CDSROOT%
set CONCEPT_INST_DIR=%CDSROOT%
set Path=%SystemRoot%\system32;%SystemRoot%;%SystemRoot%\System32\Wbem;%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Capture

//start %CDSROOT%\tools\bin\cdsNameServer.exe
//start %CDSROOT%\tools\bin\cdsMsgServer.exe
start C:\Cadence\SPB_16.6\tools\bin\cdsNameServer.exe
start C:\Cadence\SPB_16.6\tools\bin\cdsMsgServer.exe

start %CDSROOT%\tools\pcb\bin\allegro.exe

两端空格中的四行就是增加的内容,其中路径要按实际安装16.6的路径内容修改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了,反复安装了四五天。太不容易了,分享给有同样困扰的伙伴们

最后用的还是以前xp系统的组 ...

    請問你是在win-11跑 allegro 15.5.1綠色版+16.6安裝版嗎?
    裝 allegro 15.5.1安裝版 可以跑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聰明知道兩個版本 LicenseManager 要分開.
因為破解 License 不同.

我用的15.5是绿色版,非安装版,目前安装的license只有16.6

网友(点评):
set CDS_LIC_FILE=D:\SPB_15.5.1\SPB_15.5.1\cadence.lic............說明你License分開了.

网友(点评):
這不用放BA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你是在win-11跑 allegro 15.5.1綠色版+16.6安裝版嗎?
裝 allegro 15.5.1安裝版 可以跑嗎?

    我一开始15是整的安装版,一直出现帖子里的问题点,网搜几个解决方法都没办法解决,最后用的15.5绿色版+16.6安装版,目前使用没发现问题

网友(点评):
15.5.1绿色版(15.5有大bug).......因為非原廠,問題會比較多, 不建議, 但你沒問題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