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Vo怎么算

楼主(2022-11-22):
这个运放Vo怎么算

网友:
Vo/(1+1)=1V/1;Vo=2V

网友:
    Vo=2*Va   Va / 2 = 1  即 Vo= 4

网友:
    反正输出是5V,A点电压2V,A点上端电阻流过的电流为3mA。

网友:
    5v正确,4v的结果是没有考虑反馈回路的电流

网友:
    5V正确,你可以变换下这个图

网友:
    A点2V,(VOUT-2V)/1K=2/1K+2/(1K+1K),VOUT=5V

网友:
    5V,按着KCL与KVL用虚短虚断算一下

网友:
    正负输入电压一样的话,前面1K电阻上就是一伏,那流过它的电流就是1MA,由于输入是高阻,那正负输入的电流为0,那电流就是从反馈电阻过来的也是1MA,那A点就是,1+1ma*Rfb=2v,那A点下面电阻的电流就是2MA,再加上给反馈电阻上的1MA,那A点上面电阻就流过3MA,它的压降就是3V,加上A点的两伏,就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