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2-11-22):
    我在修一台电脑电源时,一芯片炸了,根据实物大致绘了一张图,请知道的告诉我,谢谢!

网友:
    电脑开关电源恐怕需要外置功率开关管吧,这个电源IC功率恐怕不大。

网友:
    这是辅助电源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貌似为:TNY176PN   维修时请注意把旁边的4A熔断器一并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