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NR计算

楼主(2022-11-22):
    im1=imread('lena2.bmp');
    %im1=im2double(im1);
im2=imread('lena_rbhv.bmp');
%im2=im2double(im2);

    if (size(im1))~=(size(im2))
    error('错误:两个输入图象的大小不一致');
    end

    [m,n] = size(im1);
        A = double(im1);
    B = double(im2);
        D = sum( sum( (A-B).^2 ) );%||A-B||^2
        MSE = D / (m * n);
    if  D == 0
        error('两幅图像完全一样');
    PSNR = 200;
    else
    PSNR = 10*log10( (255^2) / MSE );
end

    从网上COPY了下 稍微改了下  我不知道这一行为什么出错  请指教
??? Subscript indices must either be real positive integers or logicals.

    Error in ==> PSNR_ERRO at 14
        D = sum( sum( (A-B).^2 ) );%||A-B||^2

网友:
    D = sum( sum( (A-B).^2 ) );指的是什么,为什么有两从sum?

网友:
    function main()
    clc; close all;
    I=imread('cameraman.tif'); %用的是原图
I1=imnoise(I,'gaussian',0,0.01);
    figure;
subplot(1, 2, 1); imshow(I); title('原图像');
    subplot(1, 2, 2); imshow(I1); title('加噪声图像');
    [PSNR, MSE] = psnr(I, I1)
% 图像峰值信噪比PSNR、均方根误差MSE
    function [PSNR, MSE] = psnr(X, Y)
    % 计算峰值信噪比PSNR、均方根误差MSE
    % 如果输入Y为空,则视为X与其本身来计算PSNR、MSE

if nargin<2
        D = X;
else
    if any(size(X)~=size(Y))
            error('The input size is not equal to each other!');
        end
        D = X-Y;
end
MSE = sum(D(: ).*D(: ))/prod(size(X));
PSNR = 10*log10(255^2/MSE);
    function main()
    clc; close all;
I=imread('cameraman.tif'); %用的是原图
I1=imnoise(I,'gaussian',0,0.01);
    figure;
    subplot(1, 2, 1); imshow(I); title('原图像');
    subplot(1, 2, 2); imshow(I1); title('加噪声图像');
    [PSNR, MSE] = psnr(I, I1)
    % 图像峰值信噪比PSNR、均方根误差MSE
    function [PSNR, MSE] = psnr(X, Y)
    % 计算峰值信噪比PSNR、均方根误差MSE
% 如果输入Y为空,则视为X与其本身来计算PSNR、MSE

if nargin<2
    D = X;
else
        if any(size(X)~=size(Y))
        error('The input size is not equal to each other!');
        end
    D = X-Y;
    end
MSE = sum(D(: ).*D(: ))/prod(size(X));
    PSNR = 10*log10(255^2/MSE);
用这个算法算下吧,I为原图 I1为加噪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