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verilog里always和 initial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11-22):
    module tb_fulladder;
    wire SUM,C_OUT;
reg A,B,C_IN;
fulladder m1(.sum(SUM),
    .c_out(C_OUT),
.a(A),
    .b(B),
    .c_in(C_IN));
initial
begin
A=1'd0;B=1'd0;C_IN=1'd0;
#5 A=1'd1;B=1'd1;C_IN=1'd1;
    #5 A=1'd0;B=1'd1;C_IN=1'd1;
#5 A=1'd1;B=1'd0;C_IN=1'd0;
#5 A=1'd1;B=1'd1;C_IN=1'd0;

end
endmodule
这为什么用 initial

网友:
    verilog描述的是硬件电路。所以initial语句只能用在仿真时测试平台testbench中。
    可以使用状态机来描述。
    具体步骤如下:
    1.根据功能画出状态转换图
2.参考状态机写法,将你的图用verilog实现
    3.按要求编写仿真平台testbench
4.状态机和测试平台编译通过后使用quartus或ISE调用modelsim仿真
    5.仿真通过,设计完成。

网友A:
    initial块内的语句从上到下只执行一次 不符合电路的运行模式 所以是不可综合的 它一般用来仿真时赋值;你这个代码里面的initial就是用来给输入赋值测试你这个全加器的。。
always块内的语句是反复执行的 一般写成类似于 always @ (posedge clock or negedge reset) 或 always @ (*)的形式写成时序或组合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itial块内的语句从上到下只执行一次 不符合电路的运行模式 所以是不可综合的 它一般用来仿真时赋值;你这 ...

请问initial既然只执行一次,那还要了干嘛?

网友:
    仿真 初始化各种数据啊 比如说 你这个程序 每隔五个时钟 改变一下输入 测试输出是否正确 基本上就是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