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中哪些参数对仿真时间影响较大

楼主(2022-11-22):
    RT,CST MWS中除了网格多少、最小网格大小、激励信号时间长度、精度要求(-30dB或-60dB)、计算的S参量个数以外,还有哪些对仿真时间有重大影响吗?

网友:
    硬件条件也是制约仿真时间的一个因素

网友:
    cst中仿真频率带宽也是个因素,如果你的仿真可以为0的话,建议频率下限设置为0,可以提高仿真时间,硬件就不说了,配置越高越好,最后在加个硬件加速卡就能算的更多网格的仿真了

网友:
    我觉得是最高频率影响速度,还有,仿真频率不能设的太宽了,不然会仿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