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网关的覆盖范围有多大?

楼主(2022-11-22):
Zigbee网关的覆盖范围有多大?

网友:
Zigbee网关的室内的覆盖范围大约在5-13m之间。 室内的响应距离在10m左右(包括穿墙距离),室外的响应距离为65m左右。

网友:
    带pa的话50米是没问题,不过zigbee是mesh网络,只要不是都是电池设备,基本都可以串很远,远超过50米,你设备间结构工程设计合理的情况下,比如常供电设备10左右米一个,没有单路径,任何一个设备到网关都有多个路径的情况下,基本上一栋别墅用一个网关就能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