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中port为什么不让我建group呢

楼主(2022-11-22):
求指导,sigrity中port为什么不让我建group呢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有点难度

网友(点评):
难度???它已經告訴你是相同線名稱 "和" 相同接腳型態....簡單說=沒必要.

网友A:
    不需要建立ground,只需要建立port,同一个电源可以建立多个PORT的小模块进行仿真,这是需要你自己选择。可以参考高通的PDN的设计资料,可以建立多个小port进行电源模块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建立ground,只需要建立port,同一个电源可以建立多个PORT的小模块进行仿真,这是需要你自己选择。可 ...

    那我选择gnd的话是选择在这个平面上还是就近选择地就可以呢,我看有个功能可以把器件的所有电源管脚全都分别列出来,然后GND是接在很多个管脚的,每个电源的port对应的GND的port都是好多个并且是一样的,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A:
    一般来说,电源的PDN仿真是有分模块的,他的GND管脚和电源管脚是有固定model。比如下图的一个电源

它是同一个电源,但是它的仿真需要建立2个port模块来进行仿真,仿真曲线会有所不同下图就 是这个电源不同的Port的仿真后的PDN曲线

而且,在DDR设计中,同一个电源还会建立多个不同的port,电源管脚和其相对的GND管脚都不相同。
    你可以看MTK的设计中,对DDR的电源PDN仿真,同一个电源会建立了10个PORT
    而且,针对不同的port其标准Model也是有略微的不同

网友(点评):
理想是這樣, 但現實在於,你把它設成同NET,鋪在一起,互相干擾,是設心酸的嗎??還是這就是理想呢??不用面對現實嗎??...........

网友:
    你是版主我回复不了你,说到实际,仿真结果,这些都是要算上电容模型的,铜的宽度,层叠,过孔数量多少也是要计算的,我说的只是根据MTK电源PDN要求和其仿真反馈回来的结果,MTK就是这样给电源做PDN仿真的,现实就是这样的。如果错了,请说出你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电源的PDN仿真是有分模块的,他的GND管脚和电源管脚是有固定model。比如下图的一个电源

它是 ...

手动建port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