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带线基底宽度的确定

楼主(2022-11-22):
    现在做一个微带线的仿真,微带线的模型确定好了,但是不知道下面基底的宽度对结果的影响大不大,不知道基底的宽度应该比微带线宽多少为好?

网友:
    宽度应该至少是微带宽度的5倍以上吧,观察端口的场,TEM模式不能有畸变

网友:
    和频率有一定关系
    可以仿真下,只要保证特性阻抗满足要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