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生成pcb部分飞线没有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11-22):
altium中原理图生成PCB后,pcb中不能显示芯片与其他元器件的飞线(芯片是自己绘制的封装),试过了connections show all,但还是没有飞线,求详细解释!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你的网络标号出现了问题。

网友:
放大要连接的器件有没有管脚名字没显示出来。

网友:
相连的两个管脚的网络标号是不是相同。

网友:
    有一种可能就是自绘元器件的时候采用的格栅单位和现用的这个原理图所采用的格栅单位不一样,mil与mm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