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ALLEGRO 修改sheap动态与静态的skill。感谢大神们

楼主(2022-11-22):
    allegro 修改sheap动态与静态的skill

网友:
    allegro不是自带么。 Shape——Change shape type

网友(点评):
又是滑鼠右鍵的事了............

网友:
    自带的动静都可修改的

网友A:
    我有这种skill,一键动态变静态的,但是加密的skill.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种skill,一键动态变静态的,但是加密的skill.用不了

    要是静态变动态后,还是保持原来的形装那才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