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4.0 和NFC 功能是否 类似?

楼主(2022-11-23):
看到 好多资料介绍BT4.0 只能用于近距离 简单数据的传输, 是不是类似或者接近于 NFC 功能?

网友:
不一样的。NFC三大功能  卡模式,读卡器模式,P2P模式。

网友:
BT4.0是低功耗蓝牙,NFC有三大功能  卡模式,读卡器模式,P2P模式,两者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