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仿真出来示波器老是显示是直线

楼主(2022-11-23):
用一组正弦波的数输出一个大致的正弦波形,为什么仿真出来示波器老是显示是直线。

网友A:
out2那里接线有问题,对地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ut2那里接线有问题,对地短路了

是短路的没问题,只用1脚进行输出

网友:
重点在U3,请检查U3的两个输入信号。

网友:
for循环时间间隔太短了,建议使用定时器

网友:
用合泰就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