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中 initial 语句,在下载到硬件中时,执行initial语句吗?

楼主(2022-11-23):
用quartusii 图形仿真时,有无initial语句 会使输出波形不同。

网友A:
initial语句是不可综合语句,是不能综合成硬件电路的,只是用来仿真,现在到板子中是,不会执行initial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itial语句是不可综合语句,是不能综合成硬件电路的,只是用来仿真,现在到板子中是,不会执行initial语句

那在verilog中定义的变量(比如reg  start), 下载到硬件中不执行初始化,那该变量的初始值怎么确定?
注:start也没有在复位中赋值。

网友:
如果你想你的设计稳定,那么你的start必须在复位中赋值,否则start将是不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