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晶振输出波形不是以0v最低,而是1V到3v左右的波形?

楼主(2022-11-23):
为什么晶振输出波形不是以0v最低,而是1V到3v左右的波形?

网友:
量一下源端是不是正常,看样子是衰减了。

网友:
是的

这边有专业团队给您提供申请专利的方案开发,专家给您布局,申请专利,技术方案开发,发明,实用新型

网友:
正常的吧,我测试的时候经常是这样,特别是时钟32768更是如此。

网友:
是否被拉高了?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频率是否正确,是不是有可能电压被拉高了,

网友(2023-02-06):
    输出波形是正常的吗?波形正常的话,输出可能被拉高了,另外输出电路有没有其他滤波电路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