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只会拉线其他的EMC什么的都不会,有什么方向指点一下?

楼主(2022-11-23):
目前只会拉线其他的EMC什么的都不会,有什么方向指点一下?

网友:
工作慢慢体会,才半年,后面的路很长,layout不是没出息,看你怎么对待,自己喜不喜欢,别人说了不算,不要被外在因素误导,如果你想赚大钱,可以告别这行了,如果要让自己谦卑,忍让,开阔你的胸襟,layout都是个不算的选择,之余以后慢慢考虑吗,做一件事怎么也得做好,离开也可以坦然,是不喜欢离开的而不是干不了离开的,仅供参考!

网友:
实践需要强大的理论根基,建议看下SI  EMI整改和测试的熟悉 工作上有机会接触下 也可以让你知道为什么这样拉线布局。

网友:
萬丈高樓平地起,一切都得按部就班學起,急不得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