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tlab如何统计某函数被调用的次数?

楼主(2022-11-23):
请问Matlab如何统计某函数被调用的次数,并且可以将调用次数用变量表示出来?

网友A:
用 profile viewer做统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 profile viewer做统计

对,这个会生成报告,运行时间、调用次数等等都可以在报告里面查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