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de RSSI值怎么获取?

楼主(2022-11-23):
利用int8 rssi:rssi = pkt->rssi;得到的rssi,需要减去73才是真实的RSSI值吗?pkt里的rssi与RSSI寄存器的值为什么不一样,而且有20左右的差距,它俩之间有什么公式可以互算吗?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没有用路由节点,只有协调器和终端节点,
uint8 value=pkt->rssi;
uint8 *rss;
_ltoa(value,rss,10);
通过这段代码可以把收到的RSSI转化为十进制
但是一个终端节点获取其他终端节点的RSSI值,利用这种方式,得到的是协调器的

网友:
利用pkt->rssi可以获取RSSI的值,不过需要转化,但是终端节点如何获取其他终端节点的RSSI。如果还是用pkt->rssi,那么终端节点收到的RSSI是协调器的RSSI,而不是其他终端节点的RSSI,你有办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