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原理图文件(.SCHDOC)成为空白了?

楼主(2022-11-23):
为什么我的原理图文件(.SCHDOC)成为空白了?

网友:
你可以到所在工程的history文件夹下,找找你的文件,DXP会每隔一段时间自动保存你的设计文件。

网友:
这个文件的大小和日期有没有改变?

网友:
你的DXP是装到系统盘的吗,还有你的工程是建在DXP的安装目录下吗,如果这两个都是的话,那你就看不到你的原理图文件了吧,只要工程文件在,应该就能找回。

网友A:
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昨天公司突然停电,我画了两周的板子原理图全部变成了空白,而且文件都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昨天公司突然停电,我画了两周的板子原理图全部变成了空白,而且文件都很大!

    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历史文件找回,查看设置,看看你的历史记录是哪个文件夹。
找文件下的带~数字的,结合日期,可以找到最后存储的压缩包ZIP的。进去打开,覆盖工程里边的文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