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 FPGA 的构架发展趋势是怎么样的?

楼主(2022-11-23):
目前采用 SRAM 技术的 LUT-based 的 FPGA 仍然占绝对主流地位, 但是这种 FPGA有其天生的缺陷, 请问大家新一代 FPGA 的构架发展趋势是怎么样的?

网友A:
FPGA 主要朝着 SOPC 的方向发展。新一代产品 Stratix, 基本单元 LE 仍然基于 LUT 结构, 但还是有一些大的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FPGA 主要朝着 SOPC 的方向发展。新一代产品 Stratix, 基本单元 LE 仍然基于 LUT 结构, 但还是有一些大的改 ...

去掉了传统的级联链(Cascade Chain);进位链(Carry Chain)由以前的单一 1 条变为 LAB Carry-in、Carry-in1、Carry-in0 三条;LE 的扇出也由 2 个变为了 4 个;触发器的控制信号也更多.

网友:
RAM:一改以前单一 2K BITs 或 4K BITs 的 Memory 为小 RAM:512BITs; 中 RAM:4KBITs;大 RAM:512 KBITs。
第一次在 FPGA 中嵌入 DSP。
时钟链路也由全局时钟变为全局时钟和区域全局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