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7.2安装出现的问题,请教大神帮忙解答

楼主(2022-11-23):
    安装17.2版本后,双击软件打开后,报图示错误?有大神知道原因吗?求教

网友:
    安装时有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可能电脑系统的问题,电脑最好是纯净版系统

网友:
    1. 尝试重新安装 Cadence SPB 17.2-2016 最新版本号的 Hotfix; 2. 建议再发一张 PCB Designer 启动时产品选项的选择,看一下选用的产品和附加选项; 3. 在报错所示位置找到 Minidump 文件,打开看看报错记录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