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触开关是一种功能性的开关,怎么选择呢?

楼主(2022-11-23):
轻触开关是一种功能性的开关,怎么选择呢?

网友:
寿数和手感是轻触开关的行程和弹片的合作决议的,行程越短声音越轻寿数越长,行程越长则反之,在固定的弹片技能情况下,主要看行程或声音决议轻触开关的寿数;其次,决议弹片寿数的要害要素仍是冲压技能。

网友:
导通可靠性要害影响要素是触摸点的构造,因为轻触开关的功用是触摸点和弹片进行触摸导通,那么触摸点的触摸面越大越好,触摸面由构造决议。

网友:
轻触开关由于接触电阻小、按动有清脆的手感手感明显、高度规格齐全等方面的原因,在家用电器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