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芯片与这些存储器之间的连线需要注意什么,过孔的数目有什么限制么

楼主(2022-11-23):
请问,在电路板中,一个 ARM 或者 FPGA 经常会向外连接很多 RAM,FLASH 这样的器件,请问这些主芯片与这些存储器之间的连线需要注意什么,过孔的数目有什么限制么?数字信号中常用的过孔孔径大小是多少?过孔孔径的大小对信号的影响大么?

网友:
如果速度大于 100MHz,则一根信号线上的过孔最好不要超过两个,过孔不能太小,一般,10 个 mil 的孔径即可。

网友:
高频的PCB布局,要求阻抗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