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中断 SWI 作底层接口的问题.可以直接调用吗

楼主(2022-11-23):
软中断 SWI 作底层接口的问题.以下函数为啥要通过软中断调用,可以直接调用吗 OS_TASK_SW(),
_OSStartHighTdy(),
OS_ENTER_CRITICAL),
OS_EXIT_CRITICAL(),

网友:
在用户模式或 Thumb 状态不能直接调用.

网友:
软中断,实现从用户模式变换到管理模式,CPSR保存到管理模式的SPSR中,执行转移到SWI向量。在其他模式下也可以使用SWI指令,处理器同样切换到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