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572+MT6627 搜不到星 大家有遇到不?

楼主(2022-11-23):
外置天线也没有 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不?

网友:
可以校准一下CO-CLOCK。。

网友:
是WIFI,FM,BT都可以的,唯独GPS现在搜不到星么。

网友:
GPS是省晶体方案吗,有加外部 LNA吗?  有没有在主板天线焊盘焊导线试过

网友:
wifi,BT能够工作,证明26M有的,建议在芯片GPS接收的pin和前段断开接一路天线看看是否能够搜到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