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p10广告屏亮度和扫描方式,请指教一下

楼主(2022-11-23):
disp_cur_row = 3;
   DISP_OE_HIGH();
   DISP_CLK_LOW();
   DISP_ST_LOW();
   DISP_A_LOW();
   DISP_B_LOW();
   DISP_C_LOW();
   DISP_G1_LOW();
   DISP_G2_LOW();
   DISP_D1_LOW();
   DISP_D2_LOW();
   D8_SCK_LOW();
   D8_ST_LOW();
}

void etk_matrix_data_out(void)
{
   uint16_t i, j, k, dat1, dat2, dat3;

   DISP_OE_LOW();

   disp_cur_row ++;
   disp_cur_row %= 4;

   switch(disp_cur_row)
   {
      case 0:
         DISP_A_LOW();
         DISP_B_LOW();
         break;

      case 1:
         DISP_A_HIGH();
         DISP_B_LOW();
         break;

      case 2:
         DISP_A_LOW();
         DISP_B_HIGH();
         break;

      case 3:
         DISP_A_HIGH();
         DISP_B_HIGH();
         break;

      default:
         break;
   }

   for(i = 0; i < 18; i++)

      for(j = 0; j < 32 / 4; j++)

         if(i >= 4)

            if(j < 4)

               dat2 = disp_row2_buf[i - 4][(disp_cur_row + (3 - j) * 4) * 2];

            else

               dat2 = disp_row2_buf[i - 4][(disp_cur_row + (7 - j) * 4) * 2 + 1];

         if(i >= 2)

            if(j < 4)
            {
               dat3 = disp_row3_buf[i - 2][(disp_cur_row + (3 - j) * 4) * 2];
            }
            else

               dat3 = disp_row3_buf[i - 2][(disp_cur_row + (7 - j) * 4) * 2 + 1];

         if(j < 4)

            dat1 = disp_row1_buf[i][(disp_cur_row + (3 - j) * 4) * 2];

         else
         {
            dat1 = disp_row1_buf[i][(disp_cur_row + (7 - j) * 4) * 2 + 1];
         }

         dat1 = ~dat1;
         dat2 = ~dat2;
         dat3 = ~dat3;

         for(k = 0; k < 8; k++)

            (dat1 & 0x80) ? DISP_R1_HIGH() : DISP_R1_LOW();

网友:
那个Switch语句特别占时间,改成if语句那效果就特别明显了,试试看看

网友:
可以通过扫描时间的长短来控制亮度了,有点像OLED亮度控制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