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器件选型

楼主(2022-11-23):
对PLC 的基本参数进行介绍,

1.确定传感器类型,绘制流程图
这一步主要是梳理系统的运行模式以及各个开关的动作过程,确定需要什么类型的传感器,需要多少个传感器。需要多少个开关以及多少负载、

2.确定需要多少个数字量口以及模拟量口

3.选择PLC类型,1200等1500等,基于选型工具选择扩展模块

西门子1500类型的PLC比1200贵一些,功能也强大一些。
根据所需要的数字量输入输出口DI/DQ以及模拟量输入输出口AI/AQ进行设备组态,通过西门子自带的选型软件即可。

4.根据数字量(DI/DO)与模拟量(AI/AO)的数量添加相应扩展模块。(注意留有余量)

查看地址、传感器输出(电压+-5V或电流0-10mA),注意设置AI/AO对应通道的测量类型与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匹配。有的通道只能接受电压信号。
至于电压和电流的区别,在传感器选型已经说过了,电流信号抗干扰能力强,但接线复杂一些,要把PLC串联进回路,而电压信号接线比较方便。

对于温度传感器,使用热敏电阻(RTD)或者热电偶(TC)

5.选择电源,存储卡(一般不需要太大4M够用)

关于继电器类型Rly与晶体管类型DC的说明:

AC/DC/RLY,代表AC220V电源输入,DC24V I端子输入,继电器Q端子输出。

DC/DC/DC,代表DC24V电源输入,DC24V I端子输入,晶体管Q输出

关于

(1)晶体管过载能力小于继电器过载的能力:一般来说,存在冲击电流较大的情况时(例如灯泡、感性负载等),晶体管过载能力较小,需要降额更多。

(2)在额定工作情况下,继电器有动作次数寿命,晶体管只有老化没有使用次数限制 :继电器是机械元件所以有动作寿命,晶体管是电子元件,只有老化,没有使用次数限制。继电器的每分钟开关次数也是有限制的,而晶体管则没有。

(3)负载电压、电流类型不同负载类型:晶体管只能带直流负载,而继电器带交、直流负载均可。 电流:晶体管电流0.2A-0.3A,继电器2A。 电压:晶体管可接直流24V(一般最大在直流30V左右,继电器可以接直流24V或交流220V。

(4)晶体管响应速度快于继电器 :继电器输出型原理是CPU驱动继电器线圈,令触点吸合,使外部电源通过闭合的触点驱动外部负载,其开路漏电流为零,响应时间慢(约10ms)。

(5)负载能力不同:晶体管带负载的能力小于继电器带负载的能力,用晶体管时,有时候要加其他东西来带动大负载(如继电器,固态继电器等)。

晶体管输出型原理是CPU通过光耦合使晶体管通断,以控制外部直流负载,响应时间快(约0.2ms甚至更小)。晶体管输出一般用于高速输出,如伺服/步进等,用于动作频率高的输出:如温度PID控制, 主要用在步进电机控制,也有伺服控制,还有电磁阀控制(阀动作频率高)。 晶体管主要用于定位控制,要用晶体的输出来发出脉冲。而继电器是不能用发出脉冲的,也就不能定位控制了。如果用继电器去控制定位伺服或是步进的话就还要加定位模块,经济上不划算。而用一个晶体管输出的就可以控制伺服等。

现今客户采用晶体管输出+中间继电器方案比较多。
PLC的学习还是要多以练习为主。

网友:
plc产品有很多种。不同型号的PLC对应其不同的结构形式、性能、容量、指令系统、编程方法、价格等,适用场合也不同。

网友:
PLC的选型应从PLC型号、容量、I/O模块、电源模块、特殊功能模块、通信组网能力等方面综合考虑。PLC选型的基本原则是在满足功能要求、保证可靠性、维护方便的前提下,力求最佳的性价比。

网友:
PLC主要有两种结构类型:整体式和模块化。
  整体式PLC的每个I/O点的平均价格都比模块化PLC便宜,体积也比较小,所以一般用于系统流程相对固定的小型控制系统。而模块化PLC功能扩展灵活方便,在I/O点、输入点与输出点的比例、I/O模块的类型等方面有很大的选择余地。

网友:
集中式不需要设置硬件驱动远程I/O,系统响应快,成本低;远程I/O适用于设备分布广泛的大规模系统。远程I/O可以分布在短连接的近场设备,但需要增加驱动器和远程I/O电源。多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的分布式网络适用于多个设备独立控制并相互连接的场合。可以选择小型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但必须连接通信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