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P1584输出5V 3A的问题?

楼主(2022-11-23):
MP1584我用的官方典型5V3A的电路,输入12V时,负载接10欧姆10W的水泥电阻,万用表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为什么是10V而没有稳压到5V?还有空载时测量的电压一直在跳动?

网友:
    这种情况有两个方面的可能一个是PCB板设计存在不足 再有一个就是L1电感的质量问题

网友:
    这个芯片的最大电流是3A,你这样功率是够的。
查一下器件的选择是不是对,有没有焊错的

网友:
    这个和PCB布线关系很大,建议检查下电路

网友:
    首先你确定下,你的电感是不是选的太小了,再一个你查看下你的两个反馈电阻是不是离FB管脚太远了,离电感太近了,电感干扰反馈电压不稳,造成输出不稳。

网友:
    看下元器件有没有虚焊

网友:
    电路参考器件手册,只要电路的没有接错,电容电阻值没有问题,那出问题的就是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