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简单解释一下真空377欧姆的阻抗是怎么来?

楼主(2022-11-23):
    谁能帮我简单解释一下真空377欧姆的阻抗是怎么来?

网友:
    有个公式计算,好像是真空的介电常数和磁导率的乘积开方后的倒数。

网友:
    这是把真空看成波导,对应的波导阻抗
    等效“电压”和“电流”的比值
    你在真空中沿着k方向圈出一个(虚拟)方筒来
    电压用电场积分算,电流用磁场大小算
    因为真空中电磁场符合麦克斯韦方程
    电场磁场之间就满足一定的关系
    电流的大小和边界长度有关,最后积分正好消掉了,剩下电场和磁场的比值
    就是波阻抗

网友:
    自由空间阻抗=(自由空间的导磁率/自由空间的介电常数 )开方=120pi~377